请教3GX连接华科尔DEVO系列接收器接线图

楼主(2012-06-26):
请问3gx S.bus接口接哪里?我之前接错了,接收器烧毁。请教会的朋友帮忙 指点一下!

网友A:
如果是rx801,就接到倒数第二个接口。

如果是rx701,就接到电源接口,记得把信号线拔掉。

接收机不会烧的,只要你搞清白了红线是电源,黑线是地。

网友A:
这个图看不太清楚,供参考

楼主:
谢谢!!这下明白了!

网友B(2013-03-10):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看不太清楚,供参考

请问大师,我的是rx701,现在把电源线接到接收机的batt端的话,接收机慢闪,不能对频,是否是按照你说的去掉白线?(我的电调bec是接入3gxbatt端的,从3gx引出电源给接收用)

网友:
可以这样试试,其实,就是把白色的线从插头里拿出来放一边。

网友B:
为什么dx801就不需要呢,能不能解答一下疑问

网友(2013-12-19):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师,我的是rx701,现在把电源线接到接收机的batt端的话,接收机慢闪,不能对频,是否是按照你说的去 ...

我的也那样,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rx801,就接到倒数第二个接口。

如果是rx701,就接到电源接口,记得把信号线拔掉。

能解释一下拔信号线什么意思?我的gp900和3gx差不多,连接rx701烦死我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能解释一下拔信号线什么意思?我的gp900和3gx差不多,连接rx701烦死我了

所谓信号线拔掉就是去掉那根线,实在不好取出来剪短那根线也可以。

其原理是,那根信号线是用来处理接收机锁频的,正常使用不能接,我们现在是要链接电源,所以不需要那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dx801就不需要呢,能不能解答一下疑问

这是由于801接的是一个通道接口,701接的是电源接口,电源接口那根线是对频用的,正常使用不能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谓信号线拔掉就是去掉那根线,实在不好取出来剪短那根线也可以。

谢了,今天将那根数据线拔出,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2014-06-14):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看不太清楚,供参考

大师能不能给个联系方式?一样是3gx和801接收机,一下午没调整好舵机方向,,,我的qq  4468-598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