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小函道已快完工,

楼主(2012-06-26):
放了一个月之久,没找到合适的机型,就没动手了,今天心血来潮,随便自己做了个,刚随手抛了夏,还行,就是函道装的太后了,电池我都放到最前还了轻,副翼和升降舵正在施工中~~

网友A:
好小的涵道啊 多大的

网友B:
911的板?三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小的涵道啊 多大的

2.5mm的,还没完工呢,有点超重了,翼展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911的板?三通?

YES!高人一眼就能望的通,911玩腻了,改个小室内玩玩~

网友:
那么小的涵道哪来的,多少g,推力多少G

网友C:
 911改的?方向改磁舵不知行不行?能改的话这911可玩性就高了

网友:
哇逆天了……

网友D:
翼展有40CM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额,随便做做,也没测推力,没电子称呢,一直没空买~风筒很轻的,就一个911上的主电机,不过加舵机半,加电池,有点小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911改的?方向改磁舵不知行不行?能改的话这911可玩性就高了

可以直接把主板上的舵机拆了啊,但我想省事,直接接了一根拉杆到升降舵,结果你们知道的,效率太低了,因为是高尾翼,还有这机机用的是舵机,这机机方向和油门是混空的,所以浪费了一个通道,只能用2通道的舵机来实行方向舵,副翼就直接用本来的一通道就可以了,很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翼展有40CM么?
38CM,做的时候没仔细考虑过,正好有个做剩下来的塞斯纳机翼,就顺便改成了这翼型,在宿舍,没工具就随便改了改,还没打磨,细致处理,也没涂装,先试飞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艺不错

 不是在讽刺我吧,我没做过几架机机呢,不过再丑的自己做的机机看着也舒服~~:loveliness: 打磨完 简单图个装应该会好可看点,我的目的是要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2.5mm的,还没完工呢,有点超重了,翼展小了

应该是2.5cm?!

网友(2012-11-19):
含笑不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