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鉴别引擎好坏

楼主(2012-06-26):
有台os50引擎放置1年多,最近用启动器试启动,但转不动,发动机是不是坏了?还有救吗

网友:
基本肯定是前后轴承挂了,锈蚀卡住了!一般情况下,拆机,用WD40斥候(出锈),然后分析纯泡1个礼拜,用牙刷把绣迹刷干进!然后组装然后上油

网友A:
引擎会不坏的!只需要拆散了用酒精或者甲醇泡两天清干净即可,现在的情况是缸体长时间不用粘在一起了,如果以后长时间不用的话建议上事后油!会产生一层保护膜,这样下次启动就很省事了。
DANNY

网友:
我也学习了,不过多问一下,事后油该怎么上呢?还有就是一直听到WD40,究竟是个啥呢?有没有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擎会不坏的!只需要拆散了用酒精或者甲醇泡两天清干净即可,现在的情况是缸体长时间不用粘在一起了,如果以后长时间不用的话建议上事后油!会产生一层保护膜,这样下次启动就很省事了。
DANNY

 谢谢你,学习不少。可以推荐几款高中低事后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学习不少。可以推荐几款高中低事后油吗?
MP的,辛苦回帖没人吊,主要是自己还不算高手,哈哈!呵呵,开个玩笑!
顶一下丹尼!

网友:
拆解检查下便知问题所在

使用燃油注意点,放很久照样还是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MP的,辛苦回帖没人吊,主要是自己还不算高手,哈哈!呵呵,开个玩笑!
顶一下丹尼!

哥们不好意思啊,顶你 WD40是除锈的,MP的?是事后油吗?

网友:
WD-40是常用的发动机除秀济和清洁剂,有一定的腐蚀作用,因此有酸腐蚀性,强力清洁和分解济。一般对锈蚀完的,喷上去分解。但是长期使用对金属有一定腐蚀作用。另外,事后油有很多,比如无名社的,效果很好!那是如果你每周都飞一两次就可以不用

楼主:
二哥兄弟多谢你,我这几天抽时间拆掉发动机,完了上图片,你看看还有救吗。

网友:
普通衣車油便可

网友:
 ,只要不拉缸,拆解不暴力就OK。还有活塞销要注意锈蚀完了没

网友A:
荷兰的事后油很出名  建议使用,便宜的买无名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荷兰的事后油很出名  建议使用,便宜的买无名社。
荷兰,完事后用的?

网友C:
放久了建议还是把轴承换掉,生锈了洗不好的,发热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久了建议还是把轴承换掉,生锈了洗不好的,发热严重。

多谢宝贵建议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有一台OS 50蓝头,放了起码3年,前段时间拆机,还把环了弄断了,都配不着

网友D:
每次飞,把油烧干净就行了~~腐蚀发动机的是硝基甲烷和甲醇,烧到发动机自己停车,这东西就没了.剩下的都是机油了,正好用它们来保护发动机~个人的作法.不对的地方,欢迎拍.
用事后油,从进气口里加,直机不好加.也容易带进去沙子.拆后盖,拆几次螺丝松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每次飞,把油烧干净就行了~~腐蚀发动机的是硝基甲烷和甲醇,烧到发动机自己停车,这东西就没了.剩下的都是机油了,正好用它们来保护发动机~个人的作法.不对的地方,欢迎拍.
用事后油,从进气口里加,直 ...

烧到发动机停车要经历一个贫油的过程,会损坏发动机。如果长时间不飞,油箱内的剩余从燃油用油泵抽出来。从燃油加注口加事后油,油管的2厘米长度的油量,然后用启动机把油吸进去就行了

网友(2012-09-29):
要保养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