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 2.1 求教育!!!!!!!!!!!!!!!!!!!!!!!!!!!!!!!!!!!!!!!!!!!!!!

楼主(2012-06-26):
问问大家3gx怎么设定的 我不会 看了n边说明了!!!!!求教育!!!!!!能加我QQ私下教教我吗 1003120802 备战 3gx 弄一下
我的jj是600efl
虚心求叫请大家多多包涵谢谢

网友:
下面不是写了有帖子,3GX设定视频吗?视频应该看的会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觉视频没讲很清楚 我研究n遍了 在遥控初始设定的油门与螺距的斜直线下 油门50%螺距不是0°。。。还有种种问题

网友:
油门50%的时候,伺服器摇臂要水平,这个时候桨的夹角是0度,不是0度可以通过调整连杆去调整到0度.你不提出自己有疑惑的地方,大家很难解答你的问题

网友:
 3GX都搞不定...真怀疑你能不能顺利进入3DX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问螺距是什么时候调的 最后吗 !!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问螺距是什么时候调的 最后吗 !!

0度及正负最大螺距在3GX DIR选项里面进行调整,飞行模式里的螺距你任意时候都可以调整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我所有设定(除了飞行模式螺距)完成后3gx两盏灯都是红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