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你用什么主轴呢

楼主(2012-06-26):
现在想买个800W的主轴,但不知买风冷的好还是水冷的好?
偏想买风冷多点,风冷的方便,但又觉得这样轴承会不会很容易就完蛋呢?
希望大家经点意见,

网友:
风冷的贵呀

网友:
不是特殊要求还是用水冷的吧!

网友:
风冷的啦

楼主:
其实风冷和水冷的区别是不是就是个轴承不同呢?风冷的轴承可高温高速.
那把水冷的主轴换个风冷主轴的轴承不就是风冷主轴了吗?
是这样吗?

网友:
水冷安静便宜。。。1.5kw 也就五百多。

网友:
这种主轴无法用来钻大孔,因为低速无力。
无法用来拧螺丝螺母。

网友:
帮顶
风泠开动时有风声,水泠就静音点

楼主:
如果按耐用度的话,那个会比较耐用呢

网友A:
低价的都不耐用,,主要是轴承用的太差。。

不过无所谓的,到时候你自己换轴承,反正水货轴承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价的都不耐用,,主要是轴承用的太差。。

不过无所谓的,到时候你自己换轴承,反正水货轴承便宜。。

换个轴承要比机器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低价的都不耐用,,主要是轴承用的太差。。

不过无所谓的,到时候你自己换轴承,反正水货轴承便宜。。

--------求水货轴承 的门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水货轴承 的门道。

淘宝搜索角接触轴承,,,会得到很多便宜的轴承。。。几块钱的都有。。
这东西一分钱一分货,,,几百块钱的电主轴,本身就没用好轴承,,都是水货轴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 赐教,。,。    或者直接给某宝连接--   看我是否买亏了

网友:
本人用4极的,12000转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风冷和水冷的区别是不是就是个轴承不同呢?风冷的轴承可高温高速.
那把水冷的主轴换个风冷主轴的轴承不就是风冷主轴了吗?
是这样吗?

哈哈!可以说水冷的是密封的,
这俩轴承貌似差不多。只是风冷是主轴里有风扇,有散热片,两端有进气口出气口,靠从外界吸气吹散热片散热。而水冷把整个主轴密封起来,在内部有复杂的水道,靠水流动带走热量。
水冷噪音小,得加上外部的水泵等设备。风冷不用外围设备,噪音大。自己选择呗。。。

网友:
回复 网友A:

5百多,但是还需要一套水泵的设备就不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可以说水冷的是密封的,
这俩轴承貌似差不多。只是风冷是主轴里有风扇,有散热片,两端有进气口出气口,靠从外界吸气吹散热片散热。而水冷把整个主轴密封起来,在内部有复杂的水道,靠水流动带走热量。
水 ...

应该不是这样吧,那样水冷加工会麻烦点啊,那为什么风冷反耐会贵那么多?
你所说的只是水冷和风冷结构和特点,没说出价格相差那么多的重点.

网友D(2013-01-12):
低价的都不耐用

网友(2013-02-12):
用无动力吧,我用1.5电主轴很费刀

网友E:
我會選風冷,是因為機子沒常用,用水冷,要用水箱精+純水(公司有),防止生鏽,如果每天開機常常使用,就用水冷,不常用就用風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