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航拍怎么避震??????

楼主(2012-06-26):
机子是F45

航拍摄像机如下图(不是原厂摄像头)

楼主:
我用一根直尺作为挂载点,在上边固定摄像机,现在的情况是,经过我一个上午的折腾,摄像机左右基本不晃动了,现在反倒上下晃动了。。。

求支招。。。。

网友A:
飞机震动大,木有办法

换飞机吧

网友B:
用原厂的会好很多的

网友C:
这个miniDV我一上四轴就果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miniDV我一上四轴就果冻

不会吧???我放拿在手中拍的时候挺好的,一上机就杯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原厂的会好很多的
主要是原厂的有很稳定的固定槽,我这个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飞机吧
大哥,换什么机比较合适呢??
又美观又能航拍

感觉多轴太科幻了

网友:
500级以上的飞机用来航拍应该都可以,因为都比较重,比450级及以下的小飞机稳多了。。。

网友D:
你是怎么个抖啊,高频震动的话连接的地方要厚点的缓冲材料,象陀螺仪下面的那种垫材
如果是大的摇晃的话说明你要重新设置支架了

网友:
f45本身很抖,另外,你要放在脚架下面的那个位置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E:

 学生党表示资金来源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怎么个抖啊,高频震动的话连接的地方要厚点的缓冲材料,象陀螺仪下面的那种垫材
如果是大的摇晃的话说明你要重新设置支架了
大哥,我的好像就是你说的高频抖现在基本是上下抖动,左右基本没事了。晃动不大,就是晃得快。。。

我的缓冲材料有:纸巾、海绵,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唉,机身下方已经被我安装了射灯

网友D:
我以前在飞越买的陀螺仪下面有种象果冻一样的蓝的半透明的材料,你可以研究一下
450上用了一层泡沫双面胶,一层果冻垫,中间还有一层钢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在飞越买的陀螺仪下面有种象果冻一样的蓝的半透明的材料,你可以研究一下
450上用了一层泡沫双面胶,一层果冻垫,中间还有一层钢片

好像有启发呀

或许我可以真的弄点果冻或者那个“冰粉粉”(川蜀地区小吃)上去不过,因为那是食物,我怕会发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