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办法磨车床导轨

楼主(2012-06-26):
车床的导轨,如果有导轨磨床,磨一下不麻烦,麻烦的是拆卸车床,然后将车床底座搬到有导轨磨床的地方。现在车床导轨的精度一般要求1米3个丝一下,现在的直线滚动导轨的精度是远高于次的,因此是否可以用一种设备,能装夹在车床上直接来磨导轨呢。
我的设想是只要取下尾顶,溜板箱,齿条,在齿条安装部位下方靠近油盘的地方钻几个眼,攻牙,装进去一个可以调整的丝孔座,安装一个基准板,用齿条的安装孔和那个可以调整的丝孔座来固定,安装齿条的那个面,侧面和顶部的面一般是车床的基准面,而且没什么磨损,可以用来定位基准版,基准版上有两条直线导轨,安装有滑台,滑台上安装头气动的小砂轮,小砂轮通过一个关节臂和滑台连接,这个关节臂能保证砂轮能磨到各个导轨面,就像万能磨刀机的那个关节臂一样。使用的时候用手推动滑台对导轨面进行磨削。

网友A:
楼主好多想法啊,有发明家的天份,顶一下

网友B:
是可以的,不停的磨,然后不停的检测,是可行的

网友C:
这结构磨出的东西不行吧。。。。磨床需要很强的刚性的

网友D:
要装正线轨,每个位置的导轨还要调整那个磨头,哪个就麻烦了,理论上行的通,但实际上磨头尺寸又不能太大,所以震动都大于要求的精度了,这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还是拆了上导轨磨床的现实,我龙门铣床搞好后收费60元一个钟,铣个车床导轨估计一两个钟的事情,然后装磨头磨两下。你自己搞要多久呢?还不一定能成功,想想哪个经济吧。

网友E:
精度应该达不到,还有待论证。

网友F:
啥是啥家伙,SLK拉货肯定不给力,面包车泡mm一样不给力.

网友G:
我们单位的轧机牌坊就是这么铣的,牌坊太重250吨,滑道平面用的时间长了,不平,在牌坊上面固定个铣床铣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