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ZHX-13台钻怎么更换夹头

楼主(2012-06-27):
收了台二手的台钻,但必须要更换夹头,因为之前也没有更换的经验,怎么也敲不下来,不确定到底是锥度连接还是螺丝连接,在这里求助各位了

楼主:
再上一张图片

网友:
凡是钻床的 基本连接方式都是莫氏锥度连接 都是 直接往上顶来装  往下敲来卸的   不晓得有木有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我有,没别的办法,就是敲,莫式的。

网友:
这个用拉马一下就下来了,不要敲

网友:
上拉马,最简单的方法,还不容易损坏。买个新的以后也能用到的

网友:
建议用拉马。

网友:
一大锤咂过去,整个世界清净了。

网友:
应当是锥度连接。用炉子烧下钻夹头外皮等热点钻夹头夹个粗度适中的铁杆使劲一敲铁杆就掉了。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   打下来了   是锥度连接的

网友:
我的原来也是弄不下,没办法用根铁棒敲卡头里的主轴才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