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遥控器】调节美嘉欣F45遥控器油门最小刻度和油门最大范围

楼主(2012-06-27):
我的F45主电机更换为无刷马达后,面临的问题之一是:油门无法达到使F45悬停的临界状态,油门值稍小,直升机掉下来,油门值稍大,直升机扶摇直上。

起初,我以为是我的无刷电机有问题,比如电机的KV值稍小,这显然是一个明显错误的逻辑,无法想象当时怎么会这么想。电机KV值稍小,并不会造成上面说的油门问题,只会造成电池放电放不完的问题。

为了让电池充分放电,我另购了一个KV值较大的无刷电机,尽管解决了电池放电放不完的问题,但不出所料,还是遇到了上面说的油门问题。

此时,我觉得也许是电调跟F45的油门通道不匹配,或者是遥控器油门操纵杆的那个滑动电阻坏掉了。我首先测试了遥控器油门操纵杆滑动电阻的线性,结果表明正常。

随后,我看到了操纵杆下方半圆形的齿轮,我怀疑是齿轮的间隙过大导致油门最小刻度也很大。试验表明,的确如此:在金属片扣上操纵杆齿轮后,每一格齿轮的油门值为5%左右,而直接操作滑动电阻,最小油门值为1%到2%。

所以,我先把操纵杆齿轮磨掉了,此时,最小油门值达到了1%到2%。但是,油门容易打滑,于是我加了一块海绵,就不容易打滑了。此外,考虑到我的油门一般不会开到50%以上,我给油门滑动电阻(5K)串联一个50K的可调电位器。调节电位器,使得原来油门操纵杆打满时,实际油门40%左右,这样就进一步使油门最小刻度可靠的处于1%。

图中有一个金属卡子,插入则油门打满时,实际油门100%,方便对频;取出则油门打满时,实际油门40%左右,方便飞行。

网友:
谢谢LZ分享改装经验。

陈伯

网友(2012-10-04):
很好的经验,非常有用,感谢Lz,正愁我的塑料刻度已经磨损了怎么办呢,原来此法如此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