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电池线上的头和平衡充对不上

楼主(2012-06-27):
现在想着买一根带平衡头的线,不知道行不行。顺便问点问题,我看到有的电池是把左边那根小的香蕉头插到电池上,我这个是把白色的插头插到电池上,有什么区别么?那两个头是干什么用的?
还有卖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917683614\QQ\WinTemp\RichOle\)ZR9T{NL)F(A{XL@)P%522R.jpg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917683614\QQ\WinTemp\RichOle\)ZR9T{NL)F(A{XL@)P%522R.jpg家说白色的那个是韩国头,我现在用起来感觉真的是很不方便,感觉买了非标的件儿,到哪都对不上,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

楼主:
而且这电池里面要是鼓了还看不出来,悲剧啊

楼主:
而且充电式平衡头的中间连的是里面一块电池的正极,感觉即使在焊上两根线加一个平衡头也用不了平衡充,感觉悲剧啊。。。。不会只能重买电池了吧

网友:
红黑t插是做动力电供电用的。白色插头是平衡头,你充电时应该是三个香蕉插都插上电池才能充电。

“左边那根小的香蕉头插到电池上,我这个是把白色的插头插到电池上”不知道你啥意思,你图上左边插头就是白色的。

平衡头可以自己换,建议换2.54针距的XH插头,tb有卖。换的时候,一根根换,避免断路,另外还要注意顺序。

网友:
神马电池,居然还能插香蕉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看一下我的电池,它上面的接口是类似平衡头的口,没有那个小香蕉头的口

楼主:
哈哈,多谢各位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厉害吧~~~~

网友:
这个都搞不清楚,怎玩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新手嘛,慢慢学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看一下我的电池,它上面的接口是类似平衡头的口,没有那个小香蕉头的口

lz你应该学学如何安排和组织自己的语言,这样才能让别人看的懂。我理解出来你的意思是:这个硬壳车用电池上只有一组动力输出端,形式为香蕉头母头。另外电池上有一个平衡头插头的公头。这是你传达出来我读到的意思。

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至少是不应该的。正常的车用2S电池,除了动力输出端以外,还会有一个小一点的香蕉头母头插口。为的就是让你插上自己图中“左边那根小的香蕉头”。这样,既有了串充所需的动力接头,也有平衡用的2s-3pin接头,你才可以充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这样。不要着急~~~,我的那个“请”真的是请的意思,没有别的。。。。。
还有我语文确实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