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怎样让新买的电烙铁头沾上锡?

楼主(2012-06-27):
请教一下,怎样让新买的电烙铁头沾上锡?

网友:
弄点松香或者夹心的焊丝

网友:
松香?AB胶水?哈喇子?

楼主:
弄了松香,焊锡膏,都不行啊

网友:
慢慢的用吧,新烙铁头表面有氧化层,要经常用锡养着,用带谁水的海绵洗着,3天左右就行了,

网友:
把要上锡的部位刮出新茬,有氧化层不行。

网友:
那估计你那个烙铁头材质有问题......松香在焊接时候是作为焊接催化剂用的,主要作用是去除焊接时候金属表皮产生的氧化层
如果氧化层过厚就得上锉刀打磨一下,把铜面磨的漏出来然后再上松香+焊锡

网友:
上照片,早期紫铜烙铁头要用锉刀磨去镀层,露出铜层才可以上锡。以后再氧化接着锉。
现在的烙铁头直接就是镀特种合金,直接上锡。刮几下还行,锉了就报废 。

网友A:
直接用砂纸打出铜色,然后松香加锡

网友:
新烙铁首次使用在升温的过程中上锡是最好的,错过这个时间等烙铁头烧氧化后就不好上锡了。
楼主现在可以把烙铁头先用断锯片轻刮出光亮的金属色后上电,在升温的过程里(也就是刚好可以熔化焊锡时)加焊锡丝到烙铁头上,加够了甩掉重新加如此重复几次就ok。没有焊锡丝就用松香配合焊锡进行。

网友:
原来是这样 学习了! 我也苦恼这事儿呢。。。

网友:
找个表面没有釉的盘子,里面同时放入少量锡和松香,加热电烙铁到能使锡溶化的温度,用电烙铁溶化盘子中的锡和松香,同时电烙铁的头在盘子底磨噌,就能沾上锡了。

网友B:
你用的是外热式的吗,推荐你用白光的,买洋二就行,虽然人家外国不要的,但是比国内外热式的强百倍。打开电源10秒就可以焊了。
烙铁不挂锡你可以试试,插电加热,然后把烙铁浸在松香里,等松香化成水状,把烙铁拿出来,然后用一块湿毛巾使劲擦烙铁头,然后在上锡试试。不行就重复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外热式的吗,推荐你用白光的,买洋二就行,虽然人家外国不要的,但是比国内外热式的强百倍。打开电源10秒就可以焊了。
烙铁不挂锡你可以试试,插电加热,然后把烙铁浸在松香里,等松香化成水状,把烙铁拿出 ...

这方法是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砂纸打出铜色,然后松香加锡
对头

楼主:
标题

还是像在荷叶上的水珠似的,气死

网友:
用断锯条刮掉氧化层,加热后先粘上松香,再挂锡就可以了。

网友:
老式烙铁:锉出铜色,放入松香中,松香化了,加入大颗粒的锡珠到松香中,再使劲在焊锡上摩擦!!! 绝杀。

楼主:
标题

终于行了,先前可能温度太高了。后来冷却后再加温,在升温过程中上松香上锡,终于搞好。谢谢大家。

网友:
 国内基本是垃圾!几次就不再沾锡!10几年前DIY过。大概花了100分钱买了条6X80圆黄铜。手电钻夹住。慢转。再拿角磨机倒角就OK。100秒收工!现在还刚刚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外热式的吗,推荐你用白光的,买洋二就行,虽然人家外国不要的,但是比国内外热式的强百倍。打开电源10秒就可以焊了。
烙铁不挂锡你可以试试,插电加热,然后把烙铁浸在松香里,等松香化成水状,把烙铁拿出 ...

很对,关键词 松香,湿布,锡
白光的确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