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用专用摄像头还是狗2好?

楼主(2012-06-27):
现在
FPV
用狗2的摄像头,有带声输出。这里FPV高手如云,能否介绍一些要带声的摄像头比狗2更加理想的?
我没用过其它的FPV专用摄像头,是否清晰度,视野方面比狗2更好?
还是狗2已经够了?

网友A:
拿狗2当摄像头用?你是富二代啊......
广角摄像头不是很多吗?FPV你用再高的清晰度也没用啊,除非你买到几十万的高清图传,带声音的话很多图传本身就有啊.......04年注册的,唉~

网友:
带声没用'上跟踪云台就把你图传发射音频用掉了'摄像头有MIC也没用'FPV摄像头只是用来监控的'和必要那魔清晰?要航拍就直接狗二'省钱就SD卡录像机'还能加载数据'再好的摄像头经过图传回来得图像都不咋地'狗还费电'保险就上一个一般摄像头监控'够负责航拍'想录高清带数据图像就加个SD卡录像机在图传发射前

网友B:
从你的既定给出的选项看,你不缺狗儿的那几个钱,狗儿已经是一举兼得的好东西了!
听声音当然也是一种乐趣,可以听一听的。
摄像头一定要选宽动态的,不差钱就给你推荐用DX201,

楼主:
狗2一买来是在地面飞行录像用,现在是四轴fpv兼航拍用。带声有用因为没有OSD,装了报警器,一报警就回航了,也可以听到风力和马达声的情况。狗2录像清晰无话说,但图传倒未必。之前是有模友说有FPV摄像头是有比狗2图传更清晰的,所以进来问问。
如果只是单FPV不录像,就卸下狗2了,就用简单的fpv摄像头,毕竟狗2贵啊。
知道的,就来说说。。。

网友C:
gopro 会死机 ~

网友D:
狗的回传 一般是可以了~ 但想更好~上摄像头

网友E:
通过我最近一段时间的飞行 对摄像头也有了总结! 2.1的百万镜头用在700线的摄像头上 在高空看下面的目标 马赛克还是相当多的!换回3.6的镜头就要好一些! 视角不是越宽越好!

楼主:
一般FPV摄像头都是4:3比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