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小瓢虫到底用什么控?

楼主(2012-06-27):
华科尔小瓢虫是4通的吧?那么2402D4通遥控器是不是就够用了?看到网上还有好多什么DEVO7,DEVO10等等。。。除了通道多,有啥区别呢?小瓢虫有没有必要配D7控呢,现在到底什么价格了~每家价格都不一样。。。

楼主:
华科尔官网 全套小瓢虫+2402D价格是598       小瓢虫+D7套餐价格是698   有点费解了~到底选哪套

网友A:
不要纠结了直接d7,以后不玩了还能卖掉,2402没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纠结了直接d7,以后不玩了还能卖掉,2402没要的。

我看价格没差多少。。。小瓢虫是4通的吧,翻的时候不用切3D模式吧。。。用D7么~

网友:
要看你想怎么玩哦。如果就单玩瓢虫就2402也可以。如果以后还要上电直就。D7。D10吧,瓢虫买配件自己装比较便宜,不算电池,350RMB就行了。电池才十来元一个。

网友:
买半套装吧,现在包邮360元,多了充电器,送多二块电池和机壳

网友:
千万别买2402,如果只是为了玩,买个伟力的小瓢虫带控也就200+,要是准备以后继续深造玩六通,就选D7或者D10,而且控不要与瓢虫一起买,现在旗舰店瓢虫单机才398,你要是买D7,要加300,买个六通的JJ带控一起才加200

网友:
2402的控你100出手都难

楼主:
我只是单玩瓢虫。。。我别的JJ有T8FG,只是买个瓢虫娱乐用。。

网友B:
嗯,不要买套餐。套餐里面的控没有接收的,单买接收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不要买套餐。套餐里面的控没有接收的,单买接收很贵

我晕。。。那只能单买控?

网友:
 配置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是单玩瓢虫。。。我别的JJ有T8FG,只是买个瓢虫娱乐用。。

还是买D7 ,2402开3D只能在对频的时候调,很麻烦

另:我恨花壳儿,你干脆不要买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是单玩瓢虫。。。我别的JJ有T8FG,只是买个瓢虫娱乐用。。

建议买伟力飘虫,便宜。。。

网友:
的7,华的小鸡鸡都可以玩。

网友:
这么恶心的配对方法~~~~~~~~~~~~~~~~这么恶心的配对方法~~~~~~~~~~~~~~~~这么恶心的配对方法~~~~~~~~~~~~~~~~这么恶心的配对方法~~~~~~~~~~~~~~~~这么恶心的配对方法~~~~~~~~~~~~~~~~这么恶心的配对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