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伟力在空中加大油门时会向左转向,必须通过摇杆向右打才能客服。

楼主(2012-06-27):
电力充足的时候还好。电力过半开始就会这样,平稳飞行的时候没事,只要加大油门就会向左旋70度左右。怎么破

网友:
可能尾马达不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才换的。

网友:
可能是电路锁尾的问题 电流补偿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修?

网友:
换电路板吧。。。

网友:
450急推油门都要跑尾巴,别说F45了
终极解决之道是——不要暴力飞行

如果新尾电机慢推油门还跑尾巴,考虑感度问题和接受问题吧,另外看看尾桨有损伤没

网友:
主要是电池问题 你用的原装电池吧  换电池后 这现象变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力充足的时候还好。电力过半开始就会这样,平稳飞行的时候没事,只要加大油门就会向左旋70度左右。怎么破

复 Auc_Seven 兄:

不试白不试,简单而又不花钱的土方法:

用手指把尾桨轻力扭扭略加大螺距,两叶螺距要目视接近。
试飞后依需要再调螺距,但以后会渐渐反弹复原。

恭请老鸟评论纠正。

陈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