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上床,求扫盲

楼主(2012-06-27):
新手,最近入一黄山AT300-1 车铣一体床,打算开始玩儿。不知道应该买些什么刀具,特此求助老鸟。

楼主:
缺个刀架扳手,嘿嘿。先将就下。第一个d的项目就是它。尾顶,铣刀杆孔都是m3的

网友:
对,买了刀具,说说使用心得

网友:
可以量一下刀架放刀槽的尺寸,自己买一些白钢条,先磨几把刀,关键是要保证刀尖的位置一定在卡盘的中心点上,准备一些薄的垫片,适当调节一下刀尖的高度,如果有时间最好先做一个对刀块,每次装刀对一下比较省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