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用直升机陀螺做4轴飞控成功 更新室外飞行视频

楼主(2012-06-27):
废话不多说了  直接上照片  现在这无副翼就是好呀  以后直机和多轴可以共用一个飞控了  爽
经过几天的调试现在基本没问题了  直接上视频吧
配置:SK720
         xa原装电机
         好赢20A电调
         花牌3S 2200ma 25C

          12FG
          飞行时间6分钟

网友:
来个视频看看啊

网友:
上视频  楼下保持队形

网友:
强列要求上视频,没视频没真相!!!

网友:
除非你改了平衡仪的软件,否则怎么飞啊?直机平衡仪姿态响应是舵机,不是电机.......

网友:
要求上视频

网友:
。。。。。奢侈啊。。。。。。

顺便问LZ  装直机飞时候  自稳效果明显么?

网友:
 来个视频看看

网友:
估计是90度斜盘模式

网友:
强烈要求楼主发使用方法贴

网友:
哥啊,你这可比飞控贵啊

网友:
求接线,求设置方式,求教程。,。。

网友:
这个3轴贵啊。。。如果要求不高的话,ZYX-S也可以飞4轴,连固定翼都可以,性价比更高

网友:
无声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