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N能装DJI悟空直机版吗?

楼主(2012-06-27):
亚拓600N能装DJI悟空直机版吗? 油机的震动较大,DJI不知道能否正常工作,请用过的大哥指导!多谢

网友A:
可以,我原来就是装在700N上面,全部调试好以后、熟悉了,现在再装在神龙260上面了。

网友B:
楼上说的是WKM多轴飞行器的飞控装在油动直升机上?

楼主:
多谢各位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