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刀要怎么磨。。。飞出来的铝合金才会又光又滑?

楼主(2012-06-27):
真心求教。。。。我知道要有个R角。我买了油石条600号的,加油去磨。
就是这条槽。我感觉磨不好。。。该磨深点好呢?还是磨浅点好?

还有R角。。是大点好还是小点好?
我想特别强调一点:我不是飞不出又光又滑。

我感觉有时候磨出来能光,但不滑,有时候磨出来甚至起毛,,但绝大多数是

又光又滑的,,我总感觉自己没有真正掌握窍门。。。

网友:
坐等看直播

网友:
用金刚石磨轮,10秒搞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一 你的R角太大了
第二 我建议你用白钢刀
第三 最重要的 你顺着走一刀  不要管光不光  然后  进十个丝左右  逆着走一刀 绝对光
我在工厂工作 开4号炮塔铣床的  铝材都是这么走出来的   还可以用点柴油

网友:
1600目砂纸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家里可以。在外面就不行了,会被无情地鄙视地

网友:
直接用铣刀夹在小床尾座(此车尾座可左右摆动),车过铜,那非常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来回光一刀并不是最高效的方式。

最高效的方式是。一刀过,又亮又滑。

要做到这个境界,机头要打成左高右低。车刀用正刀,主轴逆时针转,从工作台左边飞到右边

如果主轴状态OK,没有 ...

楼主这不是会干吗?考考大家?

网友:
止咳水是个神马情况?

网友:
怎么自己问来自己答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干得出呀。可是状态不稳定啊。。那一定是说明我没有完全掌握窍门呀。

如果磨一把刀半个小时磨好。飞出来又光又滑。 是干得出,没有问题。

但如果人家10分钟磨好。也是又光又滑。那后者肯定是有窍门。

我属于前者。。

网友:
叫一声师父向人家虚心请教啊。师父都是徒弟出身。言传身教比纸上谈兵管用。

网友:
要光滑还是要磨得,用橡皮刀把它磨得像镜面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叫一声师傅就能解决问题的。。。

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视另一种人为异类。。。:loveliness:

网友:
师傅告诉你:刀奸要极度锋利。OK了。速度高点。保证带走靴,一定光。(主轴别跳,托板别俏)

网友:
俺觉得是您的刀尖角太大了。

网友:
油石没用对,磨硬质合金得用绿碳化硅的或者金刚石的,你这个是棕刚玉,而且你这油石目数太低,就算磨出来也不可能光溜,要想光的话可以先粗磨,然后找个大片的白钢条,弄点精钢石研磨膏1000目左右的,涂在白钢条上,用那个来磨刀尖给刀尖抛光

另外要飞出来光的话,线速要很高的,而且吃刀量要小,也就0.02~0.05左右,表面加机油润滑,单刃的飞出来比多刃的要难点,不信可以试验一下,同一把刀不同转速,和吃刀量出来的光洁度都大相径庭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多谢指点。

网友B:
其实我是说用1600目的砂纸磨刀,而且砂轮磨好刀后是反方向磨几下

网友E:
你的刀片选错了,硬质合金刀不适合切削铝合金,锋钢刀最好;

网友F:
对哦,硬度低的材料不适合选硬质合金,刀尖圆角没必要那么大,角度要小,刃要有修光(压光)作用,最后一刀进给量选择适当,不要过小也不要过大。10-20丝左右既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