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找得到这种垫片??

楼主(2012-06-27):
还是我那z轴板和滑块配合的问题,(拧紧螺丝后,滑动受阻),加工店老板说500*350*10的铝板太大,无法加工平面。
那我就还是用铝胚板直接弄好了,打算用薄薄的垫片层叠起来,大小就和一般的6厘螺丝垫片一样大,形状也一样,圆形中间带孔,就是要比较薄,各种厚度,哪里能买到一盒回来。
这样我可以直接拧紧螺丝,而不用预先上胶水。+

网友A:
调整垫片?

楼主:
原帖由
ldh1395
于 2012-6-27 18:47 发表
调整垫片?
是啊,但是套包上订做很贵啊。。
关键就是带孔,还要薄

网友B:
用稍微薄点的铜皮垫起来不行吗,没有铜皮用易拉罐皮之类的就行啊

网友C:
确实太薄了,这么大一块板才1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