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500级别的的电机装在船上面,用电直的电调,船会爆跑吗?

楼主(2012-06-27):
弱弱的问下,喷子就不要回复了

我自己是天蝎星3026的电机

电调是YT70A的电调,想装在船上面

先除掉漏水的可能,散热我想好了,不考虑

问题是跑的快不?舵机用DS620

求大大们回复下,或者有什么问题,谢谢指教

网友:
电调不够大
KV 值很低吧
6s 试试

网友:
如果动力能够完全输出,船能像500一样的动力,飞起来都行

楼主:
KV

KV我用大的浆来补

当然是船的浆 不是飞机的

网友:
我想问,外转子怎么散热?

网友:
到船版去问吧,这里不太适合。
这么做好像有人搞过,不过千伏值太高,只能用小桨。散热可以用水冷座。不过终究不是很适合。电调也要用船用的,带水冷的最好。

网友A:
飞机上都不用散热,在船上应该也不用
这个要试试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机上都不用散热,在船上应该也不用
这个要试试才知道。。。

船封闭空间

网友:
异想天开了

网友:
先解决万向节上的机米螺丝的问题-。-
用水冷座的电机一样温度破百-。-螺丝胶肯定融化,然后就是电机和轴松动,动力无法传递-。-
亲身经历-。-

网友:
水的阻力比空气大多了,配的电机KV,电池S数,桨大小,电调大小,都要重新算过

网友:
船肯定不会爆、但电机、电调必爆

网友:
标题

可能会飞

网友:
 散热不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