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空侧翻原因分析

楼主(2012-06-27):
研究侧翻问题很久,终于有进展了,发出来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首先不得不承认,悟空不会直接导致侧翻,大多是其它问题引起悟空计算出错。被说得最多的是香蕉头虚焊,但我发现,虚焊的现象不会多,因为大家都会很小心,倒是有个常被忽视的原因,松香用的太多了,如果松香流进香蕉头簧片里面,就会结触不良,无论你焊得有多结实都没用。
然而,香蕉头不是元凶,电机和机臂产生共振才是侧翻罪魁祸首。当负载大的时候,电机和桨产生的振动,如果频率和机臂振动频率一样时就产生共振,共振损失大量能量,严重时发生堵转,导致电调重启。后果……
电机振动的原因,我知道的有电机本身偏心,桨不平衡,电机安装不牢,机架太软,电机电调不匹配。
检测方法,电机和桨都安装在机架,另外接个接收通电,慢慢加大油门,一般到60%左右油门就会共振,如果共振严重就有问题了,建设换新桨时检查一下

楼主:
标题

我的解决办法,除了平衡桨以外,避开共振频率非常有效,换高kv电机用小桨,或换低kv电机用大桨。如果是电调与电机不匹配造成的震动,只能更换电调

网友:
其实共振还可能造成悟空计算错误,造成不可预计动作。

网友:
有道理,要是能进一步将测试的数据拿出来就更好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共振 当时感觉就在失控的边缘了

网友A:
这么说来所有一切炸机都可以归结于的共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来所有一切炸机都可以归结于的共振了

当然不能这么说啦,希望补充……
我还有一次炸xa650 是因为没戴头罩,一个机臂飞行过程中移动了,翻滚炸机

网友:
总结很好…同样用XA650顶过

网友:
没用过,看个热闹。。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不能这么说啦,希望补充……
我还有一次炸xa650 是因为没戴头罩,一个机臂飞行过程中移动了,翻滚炸机

不是,我的意思是有的人可以为某些方面的问题归结于真的了

网友:
不错!不断的总结能将发生故障的因素降低到最小!

网友:
有道理
要是能通过实验
证明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