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云台俯仰没反应为何?

楼主(2012-06-27):
在软件调参时改变中立,俯仰能动,但是上
电池
后转动机身没有动作。横滚正常,将俯仰
舵机
插到横滚输出动作正常说明舵机没问题。奇怪啊~会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接6通道可以控制俯仰,但是飞机姿态变化时俯仰不动

网友A:
背后
云台输出端旁边有触点
需要自己短接

楼主:
回复 网友B:
焊接过了啊,不然咋么动的

网友A:
原帖由
yifeimiao
于 2012-6-27 22:12 发表
焊接过了啊,不然咋么动的
目前我的正常
只有在鼓捣快门通道,修改了通道参数后出现过 不工作的情况
默认固件和我修改后的固件工作都正常
帮不上你了

网友C:
焊点正确的话 应该可以动 如果没有接遥控 俯仰是不动的 只能是横滚动 如果接好遥控 就都可以了 6通可以控制云台俯仰 .

楼主:
解决了,后来重写参数突然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