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四轴跟三轴哪个更优

楼主(2012-06-27):
就四轴跟三轴比较,哪个更优秀呢,各有哪些缺点,忘各位指点下,新手不懂,我看到电影里面好多飞行器全是三轴的,是不是三轴的机动性好,四轴的载重更大呢?

网友A:
独轮车 2轮自行车 3轮车 小轿车  你对比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独轮车 2轮自行车 3轮车 小轿车  你对比下就知道了

不能加小轿车,只能是四轮车。

网友:
四轴比较合理

网友:
怎么看帖的多,回帖的少。我先顶上

网友B:
我认为,三轴的效率肯定经四轴高,重量也轻。

但为何大家很少人做三轴呢?原因就在于三轴的尾舵机结构很难做的,要求也高,不是高手根本搞不定的。

商品机架根本没有三轴机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三轴的效率肯定经四轴高,重量也轻。

但为何大家很少人做三轴呢?原因就在于三轴的尾舵机结构很难做的,要求也高,不是高手根本搞不定的。

商品机架根本没有三轴机架。

我就弄过y3和y6总的来说比四轴不稳太多了 各人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弄过y3和y6总的来说比四轴不稳太多了 各人经验仅供参考

X4 > Y6 >Y4

這是我個人得使用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