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到底是怎么样工作的?它同时决定电机的转速和感应飞机的移动吗?

楼主(2012-06-27):
陀螺仪可以更换不同型号不?

淘宝有很多贴面陀螺仪。

不同型号有啥不同?

网友:
陀螺仪到底是怎么样工作的?

首先须说明的是:当前的陀螺仪绝大部分都是压电式陀螺仪。
那么,压电式陀螺仪的核心器件便是“压电陶瓷”!
什么是压电陶瓷?
      想必您一定见过、并用过那一次性的电子打火机吧?当你按下打火开关后,随着“啪”地一声脆响,燃烧腔里便会出现一条电弧,随之丁烷气体也被引燃了。
      那个能在受力后能产生高压电的东西就是压电陶瓷!若想知道它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东西的话,你可以将那打火机拆解开来看看,其物理形态即可一目了然了。
      若还想进一步了解压电陶瓷产生电压的原理,建议你通过“万能”的互联网搜寻答 案吧(这里请允许我偷个懒,给个“压电陶瓷”的链接http://baike.baidu.com/view/264443.htm,毕竟打几千个字是很辛苦的……)!

现在,你知道了什么是压电陶瓷、它又是如何产生电压的原理后,那就简单地说说陀螺仪的工作原理。
1、压电陶瓷在受到外力的作用下会产生电压,且电压值与受力的大小成正比。
2、运动中的物体,由一个状态改变为另一种运动状态时会有力的变化,即便是力的大小未发生改变,但是力的矢量方向必定发生了变化!比如:由向左绕轴转动改变为向右绕轴转动后,力的方向就会发生180°的改变。
3、于是,陀螺仪里的压电陶瓷体会因外力的大小变化、力的矢量方向之变化而产生不同的电压。
4、这种因变化而产生的电压,经高倍放大电路处理、变成幅值足够大的电信号后,通常都会送入单片机作进一步的处理。
5、单片机内的程序对陀螺仪送来信号运算、处理后,变成所需的控制信号给相应的执行电路(执行电路,指舵机、尾马达驱动电路等等)。

以上便是陀螺仪的工作原理简述。

它同时决定电机的转速和感应飞机的移动吗?

应该是它首先侦测(不是感应)到了飞机的移动(严格地说是侦测到了飞机绕轴转动,而不是垂直或水平方向的移动),然后它及其相关电路便会给出一个控制信号,再由执行电路做出相应的修正(比如控制尾马达的转速就是其一),使飞机保持原有的航向。

陀螺仪可以更换不同型号不?淘宝有很多贴面陀螺仪。不同型号有啥不同?

不同的型号间相互代换,通常是不可以的。
因为:
1、其内部所集成的放大电路不一样;
2、工作电压不一样;
3、输出的信号幅度不一样;
4、侦测的灵敏度不一样;
5、引脚功能不一样;
6、物理结构不一样;
7、配套的单片机运算程序不一样;
8、还有我不知道的不一样……。

边看球赛边打字,若有错字敬请海涵!

网友:
黑人半夜还在做这么精彩的回复,赞一个先!

楼主:
回复 网友A:

黑人 可惜不在一个城市。

网友:
楼主搜的陀螺仪是村田ENC-03RC的,是单轴陀螺仪,我看那样子是跟V911上的是一样的,C***编号的,开头都是C,不过后面的数字不一样,不知道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陀螺仪是最低端的吧,V911主板才50多,我想也就只能用这种芯片了。我的V911可能就是这个坏了,锁尾不稳定,有时候很好,飞了一会儿就开始打转了。
有没有大侠换过这玩意儿,说明一下这能用在V911上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