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随风

楼主(2012-06-27):
提示:

网友A:
遥控不准?????

网友B:
 浆对嘛?转向对嘛? 设定对嘛?

网友C:
GPS方向装反了吧

网友D:
校准要多次,每个通道校准一次,点开始校准,摇动副翼,再点击校准完成,然后同样的操作,升降、油门、方向,还不能飞就都使用默认参数100,还是不能飞,估计你得检查动力系统了

网友E:
校准了光标还偏 明显说明遥控器有问题 光标肯定在中位的 XXX控质量很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