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丽64涵道F18起跑距离

楼主(2012-06-28):
各位大大,小弟最近刚开始玩像真涵道战机,弄了台冠丽的64 F18,但发现起飞滑跑距离很长,起码有50米,眼看人家的J10,F35等10米内就冲上去了,现在在纠结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曾试过用襟翼副翼混控开襟翼起跑,但效果不明显反而还影响了加速。

飞机参数:
翼展:710mm
机长 :968mm
重量没有测量过

配置:蓝岱64MM KV4000
            好盈飞腾60A
            富力3S 2200 35C 富力4S 2200 35C

网友:
我认为动力不足,换4S电,或更高KV的涵道

网友:
看看机翼是不是负迎角,这个动力不需要滑跑这么长

网友:
很简单,把前轮钢丝掰直,弄高一点。主轮往重心方向掰一点,最好是在重心靠后一点点的位置。
这样很容易就能拉起了
这台机子用蓝岱64 kv4000的涵道加4s电池动力是十分充沛的。但是最好用2600mah以上的电池

3s也很好飞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有用4S电呢,加速是快了,但距离没有缩短多少。我这涵道4S的话推力有1.4KG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觉得这距离有些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2600的电会否太大了,现在2200也能够飞3-4分钟

网友:
排除了动力问题,接下来就要看起落架了。主要检查主起落架离重心是否太远。
我建议后轮离重心的位置3-4厘米左右,这样比较容易拉起。
最后看看升降舵的舵角是否太小。

网友:
动力不足,前轮弄高一点

网友:
 看装机推力,如果大于一的话就是重心不对

网友:
是主起落架太靠后了,调一下,要使得你的飞机速度一起来就有股抬头的力量才容易起飞。

网友:
飞机的起落架设定,类似汽车的底盘设定。它的合理与否,对飞机滑行、起降都有很大的影响。

网友:
头重,平尾配平后,舵校降低了

网友:
像真机么滑跑距离长些,缓慢的拉起来才有感觉哦,一直没搞懂为什么很多人都喜欢把像真机拿来当特技机飞才爽,一味的追求狂燥暴力的话直接去飞3A不是更好么

网友:
4S你就觉得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f3A玩起来和像真机差不多,很柔和的 绝不是狂躁暴力

网友:
我的涵道歼10推重比0.6,20米都起来了,因为后轮离重心很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