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电调插头要疯了。。。!!!

楼主(2012-06-28):
焊电调插头要疯了  T型插头 铜片更本不粘锡。。。   摸了松香也不管用。。焊油也试过了。。。 一个片弄了半天焊上了,但感觉不太牢。。。。 另一个片无论如何 都焊不上啊!!! 烦死了。。 后来买来 xt60插头也是一样的效果。。 锡弄上去根本就不粘。。。。!!
唉。。 整个450的组装就被卡在这一步了。。。。 求大家指教啊!!!  谢谢了!!        唉从零开始要飞起来 真难啊!! 坚持坚持 谢谢大家帮助!

网友:
砂纸打磨烙铁头

网友:
水平问题  不解释  焊功不是一下2下练就出来的  不行找个小修理铺 让人家帮你焊吧

网友:
T头用锉刀搞花焊接面就很容易上锡了

网友:
打磨+焊锡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谢谢  难道是 烙铁头 脏了导致锡里面有杂质? 然后和铜片不相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谢谢  难道是 烙铁头 脏了导致锡里面有杂质? 然后和铜片不相容?

烙铁头时刻保持干净,不能黑,黑了就砂纸打磨配合湿纸巾擦干净
上锡面尽可能打磨粗糙

网友:
换好点的焊锡丝吧.烙铁的功率不能小于35W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真有这个打算了呢==|   这样干脆把所有的 T行插头 都换成 XT60 好了唉。。。。 真是败给 电焊了。。。。

网友:
不会产生烙铁头脏了混杂进杂质的。是不是烙铁瓦数太小导致焊锡化不开,或者应为瓦数太小刚挨到铜片导致焊锡温度下降,还有个问题不容忽视就是你买的焊锡丝质量太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好的 我明天再试试看。。 这个还是得学会啊。。 。。 以后总要自己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烙铁 是60w的了。。 焊的时候都烫坏过 插头塑料。。。 唉。。 看来真的是焊锡 太劣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真有可能是 焊锡劣质了。。。

网友:
那十有八九就是你买的焊锡丝质量太差了,里面含有过多的铅!锡的比例太少!换种质量好点的试试吧,另外建议你焊接的时候将公母头接起来焊,这样防止因高温变形!不过还是要速度尽量快为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 这是个好方法!  谢谢!

网友:
拿小刀在T头焊的地方刮出很多痕就很容易上锡了

网友:
我用的锡一卷400....

网友:
不可能这么不粘,大概烙铁温度太低。

网友:
罗铁不好,焊锡不好,呵呵

网友:
我55W的电烙铁 蓝色有个小灯那种 很常见的! 我焊锡用20元的普通焊锡! 不是最差,也不是最好的! 一样焊~ 每次要焊一些难焊的东西的时候 都用剪刀轻轻的削下电烙铁的头,使它露出里面干净的纯铜出来, 还要就是压紧被焊的物体,保持,让热量传递过去 顺便推送焊锡~ 保证好焊!   粗非被焊的物体太粗大,散热快。就必须再大功率的电烙铁了! 可以基本忽略焊锡松香了~ 哈哈! 基本~~~·

网友E:
我也是怀疑楼主的焊锡丝有问题,没准是拿保险丝当焊锡丝了吧?

网友F:
水平问题。。。。

网友G:
基本断定是焊接水平的问题,差的焊锡用大功率的烙铁也能焊上去的。

网友H:
我觉得是氧化,好焊锡慢一点,溶化不光亮就不好上了,插头第一次不能上锡就很难了.
烙铁和焊锡同时放到焊点上,温度不需很高.速度要快

网友I:
焊锡碰到T头有时候会不粘上,你先别急,继续把焊头放在上面持续几秒,等焊锡和T头都升温了就会融化连接在一起的了!

网友H:
 希望都不会,烫到马上冷水冲,不会往深了发展.

网友J:
烙铁功率越大越好,

网友K:
回复 楼主:
建议你 用XT60 没有贵多少 却很好用 焊接也号傻瓜啊

网友L:
1温度不够 2焊锡丝质量不好 你可以找块就电路版从上面弄点焊锡试试绝对比你买的那些强

网友M:
可能是焊锡太差了吧,我曾经受过这种折磨。

网友N:
你是买的哪一家的T插?
 除了上面各位所说的情况外,T插的生产厂家的原因也不可忽视!

网友O:
遇到过相同问题, 后来换焊锡立刻就好。。。

网友P:
  2元钱搞定了,整的这么累

网友Q:
晕菜,头一次听说烙铁头脏了直接上砂纸的,,,,

网友R:
邮过来我给你焊,免费

网友S:
要学会基本功

楼主:
我最后在街上找了个修手机的小哥帮我焊了 不过那人还是说 这铜确实不是很吃锡 事实也证明是这样 焊了以后 回来 有一颗电池的一个点还是脱焊了。。。

网友R:
焊接的时候要先把T头的铜片和硅胶线上提前上好锡,然后将烙铁头挨着线头慢慢移动到T头的铜片上等铜片上的焊锡一化就拿开烙铁头,保持线头和T头的铜片不要动超过两秒以上就可以了。记得提前套好热缩管。我有时懒了就用25W的烙铁焊接,要用好点的焊锡。

网友:
我的才30W 不会也要换吧  看来这些基本功都得练呐

网友(2012-10-09):
找个小修理铺 让人家帮你焊吧

网友:
买0.5mm高质量的,我的xt60也是焊不好

网友:
买0.5mm高质量的,我的xt60也是han

网友:
买恒温烙铁,加强技术。本人上小学时已经很熟练了(现在上中学)

网友(2013-01-17):
第一 不能用打磨烙铁头的方法。如果不是纯紫铜的老式烙铁头。打磨一次就报废。
第2 不是越贵的焊锡丝越好焊接。因为现在外面卖的焊锡丝都是无铅的了。温度比有铅的高30度。而烙铁的温度可没变所以难焊接。而是越便宜的焊锡丝好焊。
第3 焊接的时候不是两个接触面放一起你就用焊锡融化后去包裹。而是焊接的两个接触点先要处理。
第4 焊接的点处理你可以像上面说的那样。用刀刮一下。露出新的表面。但不推荐。正确的做法是用松香或者焊膏。松香和焊膏都知道是助焊剂。但原理是什么大概清楚的人不多。 原理是都是靠氧化的方式吧焊接面的氧化物给烧掉。而松香焊膏用过一次就是经受过一次烙铁的温度考验后。效果就下降了。所以难焊接的点上你可以烙铁沾松香点上去加热后用水沾餐巾纸擦掉然后重复做。直到焊锡很容易就涂满焊接点。烙铁头的处理也是一样。不上锡了就反复的松香沾一下 擦掉 用焊锡磨。还不上就在用松香沾一下。 做洛铁头清洁最好是在拔掉插头后几十秒让温度下降一点。最合适的温度在240-280度间。
第5 两个焊接点全都上锡后。再摆好角度。烙铁那么一烫。两面的焊锡一融就沾住了。如果觉得包裹的焊锡不够。就可以加点上去。
第6 不要买又贵又亮的那种活性焊锡丝。要买含锡63%的便宜的非环保焊锡丝 焊接起来又漂亮又容易。 大多焊接感觉难的都是出问题出在现在买无铅焊锡丝上面。就算能焊出来也难看像泥巴一样。
第7 不是焊接大型的 比如你焊个脸盆什么的50W 足够了。30w都够了。还是上锡处理手法上的问题。推荐用焊膏。就个电池的接头没必要用中性的松香。加了料的焊膏比松香好助焊。就是有腐蚀性。但这点对高精度的仪器来说有讲究。对电池电机的 没有影响。

网友T:
要用60以上的电烙铁,太小不行

网友:
首先不要使用劣质焊锡,因为杂质太多,不易上锡
其次请检查你的烙铁头,如果脏的话请打磨后表面挂锡处理
再次就是烙铁温度一定要掌握好,温度低了同样不上锡
最后是你的焊接面如果太光滑,也是不易上锡的

网友:
当初也是一焊就疯。。。。焊废了20多个xt60后终于有了点心得  工具很重要 烙铁 焊丝 助焊剂 不能卖山寨的 烙铁每次用完要上锡保护

网友:
补充下 焊的时候 烙铁带点锡会更好的导热

网友:
有时候打磨完了还是瞬间氧化 学会用回助焊剂或者是焊锡吧

网友T:
只有一个原因~T头温度不够是不沾锡的~先用电烙铁把锡占在T头上再焊线

网友:
去坛子里着着,有视频教程~!

网友(2013-03-07):
温度调高点容易焊

网友U:
用锉刀挫下再焊,60w低了,我用的75w的焊台,感觉没什么难度,350度完全可以焊

网友V:
烙铁离开时,手要稳,未凝固前工件绝不能动,一动就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