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飘移什么情况?

楼主(2012-06-28):
如题,naza飞控,好盈20a电调,v2216电机,昨天首飞,离地后就开始侧着飞,速度很快。求教大家大概会有哪些方面的问题?感谢(遥控器应该是回中的,不然也不能启动啊。。)

网友:
这个情况,,,没法说,我用过naza。有这么几个情况。

第一个,因为我用的是铝合金十字机架,所以利于调平,说白了做好放到桌子上一看便知,但是也出现过侧飞甚至发转,后来才知是naza固定的不够稳,naza这个飞控需要固定的特别稳,单单的胶粘起来是不行的,于是我就用扎带,来了两道,固定紧就没出过类似情况。

第二个,就是得调参了,根据说明书,把你试飞情况测试调调参数吧。

 我的naza是问的栋栋大仙调的,还行,有机会进我们群吧,里面很多人用naza。

网友A:
返修吧,我的买回来也是向一个方向跑,后来寄回去更换了,现在这个定得很稳

网友:
先把电机跟浆对换一下试试,排除机身问题就是飞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返修吧,我的买回来也是向一个方向跑,后来寄回去更换了,现在这个定得很稳

会不会是被用过?还是本身产品生产工艺问题?

楼主:
标题

麻烦PM下群号,感谢。。我的是六轴,naza只是装电脑上简单设置了下,感度全都是默认的100,看论坛上好多人都是默认参数就能飞,不知道侧飞会不会和感度有关?对感度没有什么认识。。还有我的naza没装在中心的位置,是装在中心板左边的位置。会不会和这个有关?在地面拆桨后测试,发现正转的三个电机转速比反转的快一些,还好上天后没有自转的现象。我把现象都说一下,大家帮我分析分析,感谢。。我回头先把NAZA用扎带固定在中间试试,也能给后来者一个借鉴。。

网友:
回复 楼主:

181109381,我竟然忘了告诉你群号,是啊,我的就是默认参数起飞。是我自己做的铝合金十字,镶嵌在泡沫里组飞碟。

网友:
回复 楼主:

NAZA 飞控不行  太菜了  我买 了一个用 和你一样  结果就是高空飘 飞桨 毛都 没了  气死 在也不用NAZA的了

网友B:
说明书要求飞控要装在重心位置,楼上的牛或二十四号注册就买哪吒了,二十六号就上来喷了~~~屁服呀~~~~

网友C:
新人真牛  还没咋地就喷·····哎····
NAZA要会用 才行 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人真牛  还没咋地就喷·····哎····
NAZA要会用 才行 呵呵呵

在哪儿都看见这哥们代言naza……

网友:
俺们也是才注册不久,但不代表我也是新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要求飞控要装在重心位置~~~~

NAZA说明书没这么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