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鱼尾的形成也许与尾舵的速度有关。不考虑震动!

楼主(2012-06-28):
尾舵臂上有许多球头孔,越往外它所控制的尾桨变化越快。也许在这几个孔里,有一个孔可以让尾巴不飘。说说可行么?

网友:
速度是够快了,力量够不够呢,精度够不够呢,不是仅仅往外移动孔位增加速度就能解决的,关键是一个好舵机,精度高,速度快,力量足。

网友:
震动 大桨平衡 尾桨夹中联螺丝一颗松动 都可能导致金鱼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丝孔越靠里,需要设置更大的陀螺仪行程,也相当于降低了感度,动作也更细腻。但是对尾舵机要求也就更高,要有更快的速度。
另外与各种虚位,顺滑程度也有关系

在理,正解

网友B(2012-09-24):
亚托250官方推荐是靠最里面的孔

网友:
遇到这个最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