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XXD2204电机怎么把电机轴取出来换别的电机轴?

楼主(2012-06-28):
XXD2204
电机
轴太短了,桨装不上,想换个长的,把轴扣取下来后,外壳拿下来,觉得电机轴很紧,请问怎么弄出来?

网友A:
松掉机米螺丝后敲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XXD2204电机没有螺丝的,怎么弄出来?

网友B:
就是松开那两颗扎橡皮筋固定桨的螺丝就可以轻轻的敲出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教怎么拧出来,我使出了吃奶的劲都拧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