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大家给个方法

楼主(2012-06-28):
连轴节两头的固定内六角都打牙了,要怎么办?我整个电机都拆不下了!一头是连电机轴的内六角,另一头是连轴系的内六角,两个都打牙了要怎么弄出来,想换个电机,该怎么办,急死了!!!!

就这两个孔打牙了!!!

就这两个孔打牙了!!!

网友A:
这个内六角黑色的螺丝硬度是12.9级的,基本上应该是你的内六角刀头磨掉,换把好的镀铬的内六角刀头就OK,但如果是用不锈钢的那种内六角螺丝就比较麻烦了,只能用电摩慢慢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内六角黑色的螺丝硬度是12.9级的,基本上应该是你的内六角刀头磨掉,换把好的镀铬的内六角刀头就OK,但如果是用不锈钢的那种内六角螺丝就比较麻烦了,只能用电摩慢慢钻了。

根据我的经验~首先磨掉的只会是铜螺纹~

网友:
试下用防风火机对着螺丝烧一会,再用大一号的六角批拧

网友:
火烧,水冷却。大一号的六角批拧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