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他吧6203和6208的区别

楼主(2012-06-28):
有商家卖t8fg配的接收是r6203sb,新的配的是r6208sb,价格差200元左右,请问,这两个接收机主要有什么差别?

网友A:
蛋疼接收,futaba应该搞像JR卫星
搞个sb系列接收价格……
6208sb  八通接收
6203sb  三通接收
如果连接无副翼都是一根线,几通接收可以无视。

网友:
 果然够SB

楼主:
引用 网友A:
蛋疼接收,futaba应该搞像JR卫星
搞个sb系列接收价格……
6208sb  八通接收
6203sb  三通接收
如果连接无副翼都是一根线,几通接收可以无视。

谢谢,s.bus果然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