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句,斜盘舵机的三个中是否可以混用不同牌子

楼主(2012-06-28):
原来的 kds N290 烧了,通电就往死角打,估计没得休了吧。

有个现成的银燕的换上会不会出现位移速度等不均匀情况?如果可行,只能放在升降舵的位置还好?

有木有人这样用过啊~~~

网友:
胆大的上

网友:
不建议这样混用,现在飞机都是CCPM,不是同品牌/同型号的舵机,会不同步,飞机就会变得很难超控,飘忽不定

网友:
ls已经说得很明确了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指点,了解了~~
N290 那个舵机有人了解么? 同价是不是有更好的选择呢?

昨晚下雨,看了一个大侠修舵机的帖子,也把我这个坏的坏舵机拆了,发现芯片背面两个 编号 S2 的东西烧了……好脆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