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00求救

楼主(2012-06-28):
我的S800終干試飛了,,手動十分正常,十分定,MOTOR轉速声音也十分正常但一轉姿態飛,MOTOR 就十分震,馬達声音時大時細,已將感度下調至65,問題一樣,但一調回手動,就一切正常
請各位師兄指教

网友:
这么贵的东西也有问题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肯定是有哪里不妥  不管是安装还是调参  我们可以QQ聊  或许我能帮到你哦 994946020

网友:
 65 太低了吧?!!!!
你试着把飞机加重点  挂一个1kg负载 看看效果~~~~~~

网友:
看看imu是否水平。 imu 是否安装合理, 姿态模式对震动很敏感,是不是没有放在框的中间,或者和框接触了,震动造成的问题。

感度 默认感度就能飞,别调感度,检查硬件问题。

网友A:
我的云儿基本感度是200 200 150 12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云儿基本感度是200 200 150 120

这是全副武装后的感度?我把感度都调到250了....

楼主:
多謝各位師兄指導,明天撿查所有装置再試,thx

楼主:
求救...
已check 所有硬件,一切正常,IMU 從新安裝
但問題一樣,手動十分定,一轉恣態,就震動,會不會IMU有問題
我另外一套裝在X650.4軸機架從未出現這個問題,
請各位師兄求命

网友:
如果你是空机基本感度130 130 120 120 姿态感度100 100,直接姿态模式起飞试试,手动的和姿态模式油门控制完全是两回事,姿态模式下,油门慢慢过中位后飞机才起飞(可能你会觉得没手动顺滑,但是飞起来就马上好了),手动下不是这样的

网友:
挂负载1公斤后,我的基本感度是170 170 130 130 (姿态150 150 感觉有点硬,现在调回100了还没试),这个参数我飞过200米左右高,下降速度快的时候能看见机身晃,但是幅度能接受,机身能稳得住

楼主:
已試過由姿态模式慢慢起飛.是可以飛起的,但你會感覺摩打震動,像油門時大時細的声音,
我另外一隻IMU飛4軸無這個問題.我巳是飛6 S 10000ma,重量無問題.

网友:
检查是不是imu的减震棉有损坏,先更换imu测试一下.

楼主:
已換另一隻IMU 試,,但結果一樣,手動十分正常,,馬達轉速好順,但一轉姿態就震動,明顯聰到馬達声音時大時細,,
其他硬件已從新check 過,,
請各位師兄指教怎樣,,

楼主:
應吾會電機電變機獎問題,手動飛時十分定.是怎麽問題
請各位師兄求命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也是,,姿态或者GPS 电机就抽抽,,手动就好了。奇怪,然后把感度调到176左右就好点。

网友(2012-07-28):
我的s800飞起来有点晃,不知道是不是机身太轻的原因

网友:
检查一下安装是不是有问题,还有桨装的是不是水平

网友B:
S800升级完1.30a后,用默认感度飞,一个起落正常,下一个起落空中划圈,半径约两米.然后越画越乱,甚至推满杆都不能纠正姿态.有相同经历的模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