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柔和3D飞行模式?

楼主(2012-06-28):
在亚拓的说明书中注旋翼螺距与油门设定中大家应该能看到SPORT飞行模式吧?如下图,这种飞行模式适合3D飞行吗?我看-5°应该不能倒飞吧?搞不懂,请高手指教,还有相应的D/R EXP应该设定什么值来飞这个SPORT模式?

SPORT FLIGHT

SPORT FLIGHT

楼主:
自己沙发一下,虽然还在用基本飞行模式。但是想多了解一下!

网友:
这个是航线模式吧。。肯定不能3D.才-5度。

网友:
说明书可以无视
D/R EXP 给舵机设定摇杆曲线,跟手感有关系,跟温柔暴力3D无关系
想温柔3d吧油门曲线调低,桨距9度 -10度

网友:
这是idle up1  和 idle up 2 的飛行数据,在idle 2的
飛行数据時,才是用來3d的飛行模式。

网友:
Sport是指运动模式,就是比普通模式灵活一些,别指望倒飞悬停,3D模式才能飞各种动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亚拓的说明书中注旋翼螺距与油门设定中大家应该能看到SPORT飞行模式吧?如下图,这种飞行模式适合3D飞行吗?我看-5°应该不能倒飞吧?搞不懂,请高手指教,还有相应的D/R EXP应该设定什么值来飞这个SPORT模式?

能倒飞。。。倒飞和倒飞悬停是2回事。即使是悬停模式都能倒飞,大LOOP就有倒飞的状态

网友A:
这个是高空模式
也就是F3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高空模式
也就是F3C的

正解
F3C分静态动作及高空动态动作.

楼主:
回诸位楼上的,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