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知道6N4P内转子的绕法

楼主(2012-06-28):
旧货市场购得一只无叶风扇电机,是六槽四磁内转子的,本来是带霍尔传感,用220V交流,想改12V供电,不知道6N4P的绕法,试几次不成功,请髙手提供图解,在此谢了。

网友:
对角 三组 绕向一致

网友:
12n4p的好像居多

网友:
对角绕,、相对的时针相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图片啊

网友:
对角同向

楼主:
回复 网友B:

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到底谁说的正确啊,能否提供图片

网友:
简单画了下 ,看得懂吧

      每对角为一相,每相的尾与另一相的头相接,这个图为3角 头尾相接绕线

楼主:
星形又怎样接啊

网友:
这个结构电机3角接线是最方便的,  星型就取3相的其中一头相接,另一头就是引出线

网友:
图片上的不是相反的吗?晕,一样,,,相对槽级看就是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刚才试过能转,只是听说星形接法效率高些,驱动就是用论坛里说的最简单的驱动,用六块TDA2050功放做的,每两只并联使用增加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