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米翼展,大舱身FPV载机,翅膀为玻璃钢。 你会买吗?

楼主(2012-06-28):
新一代FPV载机研发4个多月了,大大小小的飞行试验进行很多次。 有空中折翼的,有无法起飞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不断的充斥着。 路一旦走出来就不能放弃!为了一下目标,继续奋斗着。

1.6米翼展,要有上反角。

要能满足起飞重量超过3000克,空机重量不超过800克。

要抗风!

要升力大!

要尾推!

要耐摔!

突然想到,玻璃钢材料的翅膀,大家喜欢吗? 多少钱能接受? 说实际一点。

网友:
平民化的价格当然能接受,平民买不起的就卖给有钱人吧。

网友A:
飞翼 布局    还是常规布局?

  玻璃钢不适合常规布局的。

  价钱当然越平民化越好!

网友B:
不建议带上反,受侧风影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翼 布局    还是常规布局?

  玻璃钢不适合常规布局的。

  价钱当然越平民化越好!

能不能解释下,为什么玻璃钢的不适合常规布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带上反,受侧风影响大

谢谢你宝贵的意见。
不带上反角还可以减少制作成本降低制作工序。 但是上反角能够让飞机更好的自稳,增加载机的稳定性! 至于你说的上反角受侧风影响大,我会仔细考虑的。

网友C:
 飞翼降落正常温柔都是在地面摩擦的...场地不好或者降落角度差点....玻璃钢的材料...估计就是一次就悲剧了....真要有心做玻璃钢的话考虑带起落架的机型吧....比如说淘宝有卖的双身双尾垂大平尾结构的浣熊类(P38.

网友D:
取消上反角,要不飞航线的话,遇到侧风,那叫一个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翼降落正常温柔都是在地面摩擦的...场地不好或者降落角度差点....玻璃钢的材料...估计就是一次就悲剧了....真要有心做玻璃钢的话考虑带起落架的机型吧....比如说淘宝有卖的双身双尾垂大平尾结构的浣熊类(P3 ...

谢谢你的意见
我考虑的是常规布局的机型,带起落架。 只有翅膀做成玻璃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取消上反角,要不飞航线的话,遇到侧风,那叫一个难看

谢谢你的意见!
关于上反角侧风问题,确实应该着重考虑。

网友:
标题

作为FPV载机是不是可以把摄像头,图传发射等设备安装位置优化一下。。

网友:
关键要有样机有试飞视频

网友:
肯定 平民化的价格啊   不然谁玩啊

网友:
只要东西好 不怕价格贵
宁缺毋滥!

网友:
做两个版本啥哈哈 平民版和奢华版。哟西

网友:
平民版 一定买,,  前几天飞控已经调好,就等载机了

网友:
玻璃钢 ?? 复合材料结构 ??  价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