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小摆车的问题

楼主(2012-06-28):
请教一下,小摆车为什么都是一头悬空的,如果两边都有支持是不是刚性更好呢?

网友:
不做重活,不需要那么大刚性

楼主:
有尾座的话也不轻吧,两边支持也不费什么事儿

网友:
便于各种附件之间的更换

网友:
按照规定好像不用时全部要取下来

网友:
本来加工行程就短,再说车头两个螺丝的力足够

网友:
小东西 无所谓 还方便拆

楼主:
多谢各位,学习了

网友A:
而且那个小摆车,远端好像都耷拉着,感觉都不是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那个小摆车,远端好像都耷拉着,感觉都不是平的。。。

实物见得少,看了些照片发现确实存在耷拉的问题,所以才问的。

网友:
酱油瓶倒了

网友:
小摆车的半圆轨道,对精度不产生影响,耷拉点就耷拉点吧,强度够了就行

网友:
国外的摆车也有尾部装支架的,
一般摆车受力小,力点都在园轨上,
底座螺丝夹紧了能保持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