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新西达电机的问题! 求助

楼主(2012-06-28):
我是新手,想做架kt330,
1.问要做吊机和特技动作的话,新西达2212的kv选多少比较好,
2.桨用什么型号的好(按kv选)
3.还有在机头固定
电机
方面,我在论坛看过有带4孔的圆形木片来加强,如果没有的话可否用金属十字架代替
4.热缩管有什么用
5.新西达的30A电调真的很容易烧坏吗(正在考虑中特威电调)

网友A:
我是用1400KV的,配90*50的桨。电机会有点热。不过没什么关系的。不过最好是用朗宇1400的。。。因为我现在就在用。那力气果然比XXD的要好得多。。。
热缩管是套在香蕉头的。就是在你接好香蕉头之后套在上面,然后用打火机烧一下,就紧紧缩起来了。它的作用就是避免电机的三条线短路了。
电机固定嘛,只要紧和轻就行了。
至于电调嘛,你还是选中特威的吧。
我记得有一个老鸟模友讲过一句超经典的话“省钱就是浪费钱的开始”。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