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的轴能推动吗?

楼主(2012-06-28):
刚收了台雕刻机没通电,固定龙门的,X,Y轴用手都推不动,是好的吗?

网友:
 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卡的,只有你自己试就知道

网友:
忙顺溜的啊,我的是02的螺距退不懂,有个大螺距的推的懂

楼主:
看起来没什么好卡的,就是推不懂,也没轴引出来可以转!

网友:
Z轴的能推的动么?不过也得看你多大的。。如果大了就算是好的也推不动

楼主:
600mm*600MM的行程,Y轴托板是铝型材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螺距导程大的、也就是螺旋角大的可以用手推动螺母而使丝杆转动,多头的滚珠丝杆一般螺旋角和导程比较大,单头的导程比较小可以自锁,所以用手是推不动的。雕刻机大多用的是单头小导程的滚珠丝杆,螺距一般不超过5mm,这样可以用小功率的步进电机驱动。

网友:
我的是1605的,没装步进电机时能推动的

网友:
推动就废了

网友:
一般是推不动的
没电的时候,用一个布条,在丝杠上绕一圈,用力扯其中一端,应该就可以动了,我机器超限就这么搞的

网友:
推动的就是坏了的啊 ,应该是可以转动才对吧?

网友A(2012-08-25):
请教一下

按上面的兄弟们说的,那么是不是有可能把滚珠丝杠用在普通车床上

因为我的车床丝杆回差很大

但滚珠丝杠又无法自锁

求解决方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

按上面的兄弟们说的,那么是不是有可能把滚珠丝杠用在普通车床上

因为我的车床丝杆回差很大

但滚珠丝杠又无法自锁

求解决方案!

步进电机+断电刹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断电刹车

那不就成了数控车了吗?主要是不想改变普车的外形。

网友:
我的2004滑台用大力是推得动,双螺母新的,所以推动并不一定是坏的

网友:
对于螺距5MM滚珠丝杆,不接步进,可以轻松推动,接步进,使很大力才能推动得

网友:
估计是推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