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防水盒

楼主(2012-06-28):
船防水盒

网友:
LZ这盒子不错,但太重了,我以前做过几个了,用5MM亚克力。好几十块一个。。。

网友A:
不耐用,润滑油沾上去就容易开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耐用,润滑油沾上去就容易开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开裂是我们叫塑料板的压克力会开裂,这种开列是不会的,18元/个0.3的压克力,平时标牌制作我们经常用汽油擦拭的.

网友:
好看不实用,粘合处容易开裂

楼主:
那玻璃钢的船撞了还容易漏水呢,呵呵,你不去弄他他怎么裂。专用胶水粘好,盒子摔烂掉   都不会在粘和处开列,看来你外行,呵呵。我们专门做压克力制品,这个盒子客户定制200个,你说防止沉船不进水,我不敢保证,但是一般防水不沉船效果还是不错的,,也只能说一分钱一分货,。那种好的,好象要几十元一个,这个只要十几元一个,需要的联系我,不需要的也不需要挑问题,你说呢,东西在这里,感觉合适的就用,不合适的就不用,很简单的道理,没有东西是最好的,只有适合不适合

网友:
用三氯甲烷粘合的有机玻璃强度是很大的。

网友:
这个设备舱用LOCKLOCK的饭盒代替应该不错哟

网友:
做工还不错:loveliness: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内行,呵呵,

网友:
就设备仓一谈 仅供参考.....

楼主的手艺挺好``合子也做的很漂亮````
我在早段时间也考虑过用这种方法做设备仓````后来还是没有做````
首先不是质疑它的耐用程度``而是他本身的自重,对于一个要求高的船配置来说,重量应该占很大我作用,在我做船的过程中我用了很多方法:
1)成品玻璃纤维设备仓
新手的时候选用的`不用动手太多``但是当自己安装位置有要求时就不一定合适咯..

2)密实合设备仓
一般超市都有的设备合``规格很多``容易找到合适的尺寸,检查设备时比较方便``耐用程度我就不知道咯```(我觉得不够美观  )

3)自制木设备合
我用的最长时间的`因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做,舵机.电池,接受器,都可以很合理的安排下去``在船安装排位的时候可以根据自己需要安装.唯一不要的`工序很多``大概这样
切木板---沾木板---涂环养胶---打磨上面的部分(贴透明胶)---在喷光油---切有机玻璃盖板      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样做的```

4)电工用的仪表密封合
我刚装在一只O3.5上.我之前见过香港的船友用过`挺方便  又好看```为了这个我在网上找了好几个小时咯``因为规格有很多种``找到一个110*90*55的
还可以```但是做成一个设备合工序不好少到那里去```

5)市场的成品合``
反正做设备合的选择很多``各有各的爱好```有人喜欢这有人喜欢那``其实也没什么``只要自己喜欢就是咯``看自己的定位``没有十全十美的设备合`
上上图

网友:
设备越轻,对动力来说是有优势的。

网友:
设备仓

这种设备仓打开一次太麻烦了!要拆八个螺丝。我这里扔了二、三个 替换下来的这样形式的设备仓。哈哈

网友:
我也自己搞过,就四个锣丝拆装都方便

网友C:
合自己用就好````

网友D:
我晕!碳纤都用上了

网友E:
 别人打击 是好事 放开点 至少能让自己进步 以后做市场调查了在生产
我也想做配件来卖

网友F:
用汽油插没事 不过有时候会出现龟裂

网友G(2012-07-31):
不错,挺精致
可惜我的船小不好装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