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hyperion 0720I NET3充电器放电问题

楼主(2012-06-28):
hyperion 0720I NET3充电器锂电放电截止电压最低是3.0V,需要怎么设置才能放到2.5V啊?

网友A:
锂电池没有记忆效应。

为啥非要放到2.5伏特呢?放到3.0伏特会死么?电池厂家也不会让你放到2.5伏的。
非要放到2.5伏也简单,换电池模式,改成镍电池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非要放到2.5伏特呢?放到3.0伏特会死么?电池厂家也不会让你放到2.5伏的。
非要放到2.5伏也简单,换电池模式,改成镍电池就可以了。

松下锂电的datasheet上可以放到2.5V,我就想实测容量而已。

网友:
改变电池种类后,虽然电池上下限可以改变,但是充电策略会变得完全不一样。

为避免用户不知情下设定错误,3.0v确实比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