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友送的舵机板,改个变焦控制玩一下

楼主(2012-06-28):
(无正文)

网友:
    这个非常不错,收藏一下。

网友A:
楼主能详细点不,一直在找这样的教程,电子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详细点不,一直在找这样的教程,电子盲,,,

增加光耦,其实就是将舵机正反向输出给改成两个开关量输出,代替摄像头里的两个放大,缩小按钮(焊了3根线,一根负极地线GND,另外两根接开关),这个电路可以改到相机上用作变焦控制和拍摄控制,扩展一下,也可以用来拉烟或者投弹也未尝不可,等等... ....
普通控里的旋钮通道,额外增加两个按钮,正向最大输出值,反向最小输出值;高级控的话直接设置一个3段开关输出就是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的这种做法是不是只能做到,相当于一直按着放大键或者缩小键啊?能不能想法通过遥控器的旋钮开关行程控制整个摄像头的放到最大和最小的行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种做法是不是只能做到,相当于一直按着放大键或者缩小键啊?能不能想法通过遥控器的旋钮开关行程控制整个摄像头的放到最大和最小的行程啊?、

按的时间长的话,就一直放大或者缩小了,点动时间短基本可以任意位置,发射机上增加的两个按钮功能就跟相机上的两个变焦按钮功能一样,控制具体位置的还是手指,不知这样说理解否 ??

网友:
明白了,通过一个舵机板就能改变两个开关量,想法确实不错,严重顶起!就是不知道延迟严重不严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就一电子开关,没电机齿轮那些机械装置,延迟可以说忽略不计了,过两天试一下做个双路视频切换,看看光耦对视频信号传输是否有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