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CP 返厂回来,油门没有线性了~~~悲剧啊。最近华很不靠谱啊~~

楼主(2012-06-28):
我的接收出现重复对频,就返厂了。回来帮我换了接收器,看着成色挺新的。
接上无刷电机,接电,电机是唱歌的,但是不能启动,怎么都不能启动。

    换上有刷电机,轻推油门,电机就最大转速了。上下推油门,没有线性了,都是最大转速。
检查了控设置,没错。
无刷电机,需要轻推油门才能启动,怪不得启动不了。
唉,气死我了。。。
咋办。?
最为华托,我压力很大呀~~

网友:
华最新内置定速被LZ找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这样想的, 但是无刷电机无法启动。必须缓启~

网友:
线性是浮云,定速才是王道

网友:
 何为定速???? 例如:0%然后直接跳到70%不变 ??

网友:
你返厂换了接受 华科尔有木有收钱?

网友:
楼主写的乱,无刷电机那段啥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通电以后,无刷电机,会滴滴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接收出现重复对频,就返厂了。回来帮我换了接收器,看着成色挺新的。
接上无刷电机,接电,电机是唱歌的,但是不能启动,怎么都不能启动。

    换上有刷电机,轻推油门,电机就最大转速了。上下推油门,没有 ...

尼玛,对华俺也无语了。
            谢谢你,MINI CP前几天还出问题了,起飞就前倾。后来论坛求助,参考你的意见拆机卸下电路板重装,居然神经质的好了些。今天再次试飞,居然全好了,还能脱控悬停3、4秒。真是莫名其妙!

          还有求教返厂维修要走哪些程序,要付多少钱?

网友:
在看球吗?呵呵,意大利,巴神……

网友:
定速巡航啊,,华科尔v5

网友C:
 最近都想收个CP玩玩,还好还没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都想收个CP玩玩,还好还没下手!

没有舵机齿卖,买回来也玩不爽

网友:
有舵机齿卖   TAOBAO里是分开卖的
我没买  因为我还不知道哪颗齿要坏  等坏了再对着去买

网友:
mcp的舵机齿轮现在没有卖的了,我就等舵机炸了换新舵机时试试那个切一刀大法了。

网友:
内容楼主今天没来?期待答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接收器油门确实没有线性,也联系了售后。又要返厂,自己付运费,得等好多天。

建议还是不要轻易返厂。
除了接收器坏了,没法弄,其他问题最好还是自己买配件自修。
返厂时间很长,半个月多,等得我很蛋疼。
一般就花几十元的物料费。
因为华销量大,返厂的机器太多,没办法花时间很详细的帮你测试修好的机器,可能还有其他暗病,很麻烦~

不过华售后确实是非常的给力,态度非常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因为华销量大,返厂的机器太多,没办法花时间很详细的帮你测试修好的机器,可能还有其他暗病,很麻烦~

你这个华托真的可笑,华的国内销量有多大,一天都不知道卖不卖到10台机,返厂的机器太多因为问题太多…你把说话掉过来说的…兰州烧饼…

建议你尽早离坑,坛上的老手不知道有多少人给华坑过,难道每个新手都要走过华的弯路才醒觉?…悲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华托真的可笑,华的国内销量有多大,一天都不知道卖不卖到10台机,返厂的机器太多因为问题太多…

飞了4个月的华机,共耗费2500不到,让我倒飞航线。一路很爽~~
你说我是托,我就托彻底点。
华机做工精细、价便宜、耗费低、售后好、耐磨损、维护少、大大的节省了我的地面时间。

你说话之前,能不能脚指头先想想,不算出口,内陆一天只卖10台?
看你的ID不知道你是新手还是马甲。
不管你是哪里冒出来的。
你觉得是坑,你就别跳。我耍得开心。。
马甲喷子,口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