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主轴的精度问题

楼主(2012-06-29):
小弟经过大半年的潜水学习,所有业余时间都用在了学习雕刻机上, 刚刚组装好雕刻机~~

今天百分表测量~ 安装的2.2kw的电主轴,夹装6mm铣刀,铣刀根部打表,百分表基本不动~   但是,用手用力掰铣刀,会有3~4丝的晃动~ 大家的电主轴,也这样吗?     主轴座用M8的内六角,都已经上的很紧了~~

网友:
铣刀的变形估计都有两三丝了,机架也要变形的,这就是有些机床故意设计制造的低头的原因,吃刀后就会变形到设计的精度了,如车床的导轨中段其实是鼓一点的,牛头刨床的工作台其实不是自攻的最好,是人工把最远的地方比里面调高2到3丝的高度的,滑枕出到最外边刚度降低,会抬高一个数的,具体看吃刀量了。

网友A:
才3~4丝的晃动,很牛逼的说。我的小铣床掰8个丝,可以上50MM面铣刀,小伙子,你的雕刻机很牛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才3~4丝的晃动,很牛逼的说。我的小铣床掰8个丝,可以上50MM面铣刀,小伙子,你的雕刻机很牛逼,
大叔早点休息啊,年轻人熬点夜还受得了的,年纪大了要注意身体了,睡觉去了 。

楼主:
感觉用电主轴,精度要是不在1丝以内,是不是说明精度差太多了啊?  主轴上差个几丝,各个轴上再差个几丝~~积累一下,精度就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叔早点休息啊,年轻人熬点夜还受得了的,年纪大了要注意身体了,睡觉去了 。
比你大几岁都成大叔了 。。。。。。

机头能扳动十几丝到几百丝的叫雕刻机,扳动几个丝的叫家用铣床,搬动一个丝的估计叫啥呢,扳动几个微米的叫加工中心 ,一般体力的人的吃奶的劲,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