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黄色vbar遇到了问题~很郁闷!

楼主(2012-06-29):
不知道是怎么了,vbar软件上的其他东西都设置好了~但是唯独感度不能设置,说明上也说了必须在遥控器上设置,但是我在遥控器上随便怎么调整GYRO都没有反应,把感度降成0了都没有变化,软件上面的尾陀螺增益也没有反应…不知道抽了什么疯,

可以确定连接没有问题

遥控器是JR 11X,接收机是731,按照说明书上那样接的感度通道为AUX2

我现在非常困惑,求解药

网友:
飞没问题就好,你不用理会.

网友:
感度线没有插对!

楼主:
 怎么可能飞没有问题,自旋来个急停就开始追尾

接线我就是按照说明书上接的~怎么会有问题呢??

网友:
控里面设置GYRO的通道,可能设成Gear了,应设为AUX2,再调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想用哪个控制感度是GYRO 还是想GEAR?
如果想用GYRO控制感度,请把这个选项调节的数值调节到7
如果你想用GEAR控制感度,请把GEAR最下面的数值改成GOV

网友B:
兄弟,你又傻了,,

那个就在界面上用鼠标调的,但是黄vbar的软件没有标出推荐直,你需要搜索论坛教程

网友:
没见过这问题,用山寨卫星爽飞的飘过,应该是控上没设置对,能控制其它陀螺仪就能控制VB,所以先调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就在界面上用鼠标调的,但是黄vbar的软件没有标出推荐直,你需要搜索论坛教程

我勒个去,为什么要说“又”

黄VBAR可以在电脑上调么?软件上连那个滑块都没有~

网友:
检查控、是控设置的问题、感度应该在AUX2 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