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7玩模拟器G4副翼摇杆松开后,飞机不回位水平状态。

楼主(2012-06-29):
请教各位:天7玩
模拟器
G4副翼摇杆松开后,飞机不回位水平状态。

网友A:
如果我没理解错LZ的话,这应该是正常现象。不管是固定翼还是六通直机,副翼回位只能让飞机保持之前的状态,而不是回位水平。只有锤子机才会回位水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