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发问,该问题搜索了好久没找着

楼主(2012-06-29):
加油门三
舵机
都向上顶,可前推时却是左舵打下,右舵打上,后舵无反应。请问,右舵该怎么去调试呢,是否与
遥控器
相关?

网友A:
什么飞机啊,是不是连哪个舵机接哪个通道都没搞清楚啊?

网友B:
前推应该是前面左右舵机向下,后面舵机向上,三个舵机都会动的,LZ有一个舵机不动有问题,后舵机是不是接到油门通道了。试一下把右舵机和后舵机的线换一下。

楼主:
标题
遥控模式,CCPM120度…接收机连接是左舵右舵电源陀螺感度后舵分别是1_2_3_4_5_6通道,应该不会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