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改无刷用定速电调后震动的起飞不了

楼主(2012-06-29):
产品改无刷用了定速电调,转速比以前用非定速的要快很多,但是一转速快的时候有巨大震动,连起飞都不行,请高手指教问题所在

网友A:
路人甲表示:
转速快自然对平衡排震要求更高
看看横轴弯了没,主轴有没有裂
主轴卡环卡得够紧么

网友B:
楼上说得对。。。可以改进的是电调和插头的安装方式,用好点的双面胶,你会得到不一样的效果

网友C:
CP的原配主轴不怎么耐用

网友C:
CP的原配主轴是亚光的,我后配的主轴碳纤维圆杆是光面,看着硬度好的多

网友D:
我MCP用X少山寨主轴,需要砂纸磨一磨,不然比原厂略粗一点点,轴承和旋翼头塞不进去
反正玩花壳儿,就是要有动手能力,不然蛋疼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