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组装一架四轴都需要买哪些东西?

楼主(2012-06-29):
已经买了香蕉头10个,飞控1个,飞行器机架1个,平衡冲1个,XXD2212 KV1000
共4个,1045正反桨若干,好盈20A电调4个,热缩管若干,遥控1台,锂电池
2200mAH 11.1V 30C 1块,请问还需要什么东西吗?

网友:
LZ的遥控器想必是带接收机的吧,电池1块是不够用的,还有组装用的各种工具也是需要的。等试飞好后还是换成更大容量电池为佳

楼主:
回复 网友A:

遥控是带接收器的,电池没想那么多,等试飞成功了再升级,不知道组装时还需要什么连接线吗?

网友:
XT60或TX之类若干

网友:
 10对香蕉插头不够哈~~~~

网友:
电源分配板没有,T插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是带接收器的,电池没想那么多,等试飞成功了再升级,不知道组装时还需要什么连接线吗?

硅胶线,14#或16#的,16#的多准备点,电池插头,用XT60吧,平衡充至少B6,控用七通以上吧,这些东西还是一步到位或者差不多到位好点,要不以后还是得换,投入更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买了香蕉头10个,飞控1个,飞行器机架1个,平衡冲1个,XXD2212 KV1000
共4个,1045正反桨若干,好盈20A电调4个,热缩管若干,遥控1台,锂电池
2200mAH 11.1V 30C 1块,请问还需要什么东西吗?

香蕉头不够吧,一套电机电调要3对(一公一母),四套电机电调就得12对,除非你的电机或电调本身就焊好头的了。不过香蕉头尺寸好多,各家电机电调用的还都不一样,所以,还是多备些吧,别处还可用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买电机和电调是都送香蕉头了所以多买10对是备用的 T插也买了

网友:
上图,一目了然

网友:
你的是什么飞控?买玉兔的话连接线也带着来了。

网友:
香蕉头10个至小12只,一只电机上3只,还要有一个电调板。还有一对T插和一小段线,从电调板上接电池用,当然焊接的工具当然少不了,

网友:
还有子弹头

网友:
装四轴不要香蕉头

牢靠,减重

网友:
多备桨和电机轴桨夹。。最重要的就是多备RMB!